P3升级后拍照片局部异常

楼主(2015-06-17):
升级前后各一张,升级后画面下边出现白色条纹状及变形,大家有否相同问题?

网友:
。。。。 看到了, 所有照片都这样?  16:9 的呢?

网友:
这个要赶紧看看

网友:
如何导出的数据线还是读卡器 我的用读卡器花频  后来买个雷克沙的读卡器就没问题了 雷克沙的卡很吃读卡器

楼主:
升级新固件后照片已恢复正常

网友A:
再升级新的固件,试一下;你现在固件多少,应该是有新的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升级新的固件,试一下;你现在固件多少,应该是有新的固件了

升级6.18刚出的固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