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接收,显示屏,也开始休息了。真是怪了。

楼主(2015-06-17):
   我的接收机用的创新科,显示屏用的雪花5寸屏,现在飞了三块电池就开始间歇性的黑屏,开始10秒黑一次,一次黑3秒左右,过一分钟左右黑屏次数增加,彻底不敢飞了。关闭接收机一分钟就正常了。
   可是再飞一会儿有这样了。我开始怀疑是接收机过热的原因,就把接收机的接收模块发热部分钻了几个散热孔,试飞没有效果。
   是否我的接收机老化了,你们的也有这样的问题吗,显示屏是纯雪花屏,不开发射机,单开接收就是这个毛病。
   现在没有加散热风扇,有风扇再加试试。魔友们,你们的也有这种情况吗。

打了几个散热孔

打了几个散热孔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显示屏的电路板过热造成的,敞开散热或加装风扇解决了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显示屏的电路板过热造成的,敞开散热或加装风扇解决了

网友:
没电了吧

楼主:
电池3s,2200 电力充足。是否屏幕的原因呢,不好试,没有多余的。线已经焊接在插头上了。

网友:
我的接收没有出现过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3s,2200 电力充足。是否屏幕的原因呢,不好试,没有多余的。线已经焊接在插头上了。

接收过热其实也蛮难的....是不是接触不良呢

网友:
加装散热片或者主动散热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显示器内部的排线

网友:
把里面的7805拆了,换片DC-DC进去。

网友(2015-08-03):
我的也是一样,开机20分钟以后就间歇性黑屏,一闪一闪的,我觉得是过热问题,RC832我还用降压模块供电,没用3S供电,温度低了,但还是黑,打开后盖用风扇吹就没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个屏,现在莫名其妙的花屏了,不是“雪花”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