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拼装KT F22飞机

楼主(2015-06-17):
我拿到了坛里模友的图纸让朋友帮我打印出来,发现有些尺寸不一样了。还有尾翼是垂直了,F22尾翼是多少度倾斜。这个飞机要怎样拼装呢?
我还是菜鸟,还望大神们帮帮我。谢谢

网友:
一楼只是一楼

网友:
还是搞FT的 F-22好
这个图纸其实不是很好 舵机位置也没有 和我的一样啊
角度是60度

自己吧接口斜切下就行了

网友:
垂尾的安装角度,大致有些倾斜就行,没这么高的要求,有个六七十度都行的,我的F35就这么装的也很好飞。到是安装前先准备一块角度合适的KT板,粘接时靠在上面,以确保两侧的垂尾是有相同的倾斜角。

网友A:
F22这类机型,好看,对熟手来说也好飞、好玩。对新手来说不炸机的从来没有,完全靠飞这机型成熟手的悟性绝对一流。

网友:
注意你的鸡头部位,尖尖的最容易和先坏的就是这个部位,你要是新手的话最好把头的部位改一下,直接从中间部位过渡过去不让它那么尖,就别图好看了能飞最重要,相当耐炸了,我是从这个机型入手的。要用高kv电机配大桨。

楼主:
好的。我现在配a2212 kv1400 和 8060的桨。。机长88翼展72.。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22这类机型,好看,对熟手来说也好飞、好玩。对新手来说不炸机的从来没有,完全靠飞这机型成熟手的悟性绝 ...

说的是我吧   哈哈

网友B:
求图纸。邮箱535226978@qq.com

网友:
弄两个有60度角的三角尺,垂尾靠在上面直接涂胶棒

网友:
垂直也可以

网友:
我都是垂直的

楼主:
不错啊。我也试试

网友:
准确来说,f22的垂尾倾角为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图纸。邮箱535226978@qq.com

已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送

多谢

网友(2016-05-26):
楼主,有没有改好的图纸,发一个
我也在论坛上下了个,但是有两个,一个是打印版,一个是涂装版,最关键的问题是两个尺寸不一样,
新手,不懂,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