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起飞前要经常各种校准,各种麻烦才能起飞?

楼主(2015-06-17):
调查下有多少人起飞前要各种校正,各种麻烦小毛病的?都使用什么飞控?

有没有哪款飞控是比较稳定,不用经常校正,每次外出都可以直接搜星后直接飞

网友A:
为了自身安全和大家的安全,起飞前的检查是必须的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为了大家安全,一定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自身安全和大家的安全,起飞前的检查是必须的啊

调查下,正在用什么飞控呢?因为像apm的各种校正试飞下来一个小电池都没了

网友B:
飞前检查非常重要,但校准确实不是每次都用。
我都是常轨检查后直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前检查非常重要,但校准确实不是每次都用。
我都是常轨检查后直接飞。

请问一下用的是什么飞控呢?因为有些飞控的确需要经常校正的小毛病挺多的

网友B:
我用的是APM。主要用的飞行模式是定高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PM。主要用的飞行模式是定高定点。

每次飞前都有经常校正的情况么,或者平均飞多少次要校正一下罗盘各方面的

楼主:
主要是调查下各种飞控的校正频率情况,从而分析到飞控的电器稳定性

网友:
看情况。一般如果到需要校准的程度的话,常规检查都会有所发觉。
如果是提示Check mag field导致无法解锁,一般把飞机拿起来划几个8字,电源断开重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说真飞机起来前不检查不校准你敢坐吗??? 道理是一样的 用的传感器越多需要检查校准的越多

网友:
以前考驾照还说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检查呢。。。好歹也是飞机啊

网友:
检查归检查,校准没必要每次都做

网友:
pix快一年了,只是装机时校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