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续航解决方案,现在飞行才7分钟

楼主(2015-06-17):
现飞机不含电池重1150,tm2213电机以及配套电调,使用4S2200电池飞行7分钟下来3.75v,使用3S5200电池飞行7分钟
下来3.8v。 次套使用9445桨

之前配置飓风U2810电机,铂金30A电调,不含电池重1350,使用4s2200飞行5分钟下来3.8,使用3s5200飞行8分钟下来3.8  ,次套使用1047桨

使用naza v2,iosd mark II,鹰眼合金图传,小米相机,200来克的二轴云台

网友:
用什么机架?机子的照片贴上来看一下。

楼主:
400伞折机架  232克

网友:
放电到3.6V

网友:
不带电池和我带3S2200一样重。。。。

网友:
电机下来不烫手?

网友A:
我大疆e300动力,家电池1.8kg了,下来电机烫手,不敢飞了,不知道换3508电机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疆e300动力,家电池1.8kg了,下来电机烫手,不敢飞了,不知道换3508电机会不会好点

烫手哦,我飓风2810下来只是有点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疆e300动力,家电池1.8kg了,下来电机烫手,不敢飞了,不知道换3508电机会不会好点

你多大的轴距哦,换3508桨最好14-15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多大的轴距哦,换3508桨最好14-15寸

500轴距,上什么电机最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烫手哦,我飓风2810下来只是有点温度

那2213温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213温度怎么样?

500你上这个电机,六轴还是四轴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你上这个电机,六轴还是四轴哦

四轴的,要不然用什么电机啊,现在用2212下来直接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的,要不然用什么电机啊,现在用2212下来直接烫手

2810级别的,上4S电池的,3508也可以就看可以上15寸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810级别的,上4S电池的,3508也可以就看可以上15寸桨吗

500轴距只能1213寸最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大疆e300动力,家电池1.8kg了,下来电机烫手,不敢飞了,不知道换3508电机会不会好点

E300推荐每轴350克,你的超了,至少也是2216 KV800 配1047桨才勉强能飞,我的1.55KG 2216 KV 800  1047桨50油门悬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300推荐每轴350克,你的超了,至少也是2216 KV800 配1047桨才勉强能飞,我的1.55KG 2216 KV 800  1047桨 ...

好吧,看来换电机是必须的了。3508能行么?12或者13寸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来换电机是必须的了。3508能行么?12或者13寸浆

3508 配12寸2.5KG以内应该没问题不过还是尽量减重

网友C:
放电太保守了,放到3.3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太保守了,放到3.3都没问题

我说的电压可是下来后 等一会测试电池的电压,不是报警电压,下来后3.3都属于过放了吧

网友:
放电不能太低了。不然电池会胀气的

网友:
轴距加大一点,飓风2810,用11寸桨,3s电池,买的时候好好看下力效表,2810的力效很不错,关键看什么配置能发挥出来

网友D:
同样的tm电机,我3s2200可以飞13分钟,下来每块3.75v

楼主(2015-07-26):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tm电机,我3s2200可以飞13分钟,下来每块3.75v

我是满载,有图传 云台 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