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塞斯纳打副翼横滚问题

楼主(2015-06-17):
我的塞斯纳打副翼时姿态会相应变化,
遥控器
摇杠回中后飞机不会回中,会继续横滚,只能反向打副翼修正,但飞机往反向修正后也不会回中,造成飞机飞行时机翼左右摆动无法平飞,请问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打遥控器时各舵机运行正常,机件工作也正常

网友A:
装个飞控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我遇到这个情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里面电池松脱了,一个是飞机重了,或者动力不足。

网友C:
塞斯纳是上单翼,要做横滚其实很难,不知你是何种状态。塞斯纳没有上反角,所以转弯是操控副翼倾斜,同时拉升降舵实现转弯。副翼倾斜后遥控器摇杆回中只能让副翼复位,模型仍然处于倾斜状态,反向操作到机翼水平时,摇杆回中才算完成全套转弯操作。如果模型安装精准,柔和操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有上反角的机翼打副翼遥控器回中后飞机会自行摆正,塞斯纳木有上反角,回中后继续保持侧滑姿态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我现在才知道上单翼飞机的操作概要,应该是我的副翼面动作较大,打副翼时容易修正过度造成飞机不是左倾就是右倾

网友E:
泡沫塞斯纳舵面很小应该不会反映特灵敏,也就是说应该飞的很稳。

网友:
打舵要小

网友F:
尽量减少舵连杆系统的虚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