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700配置!!!!!!!!!!!!!!!!!!!!!

楼主(2015-06-17):
  小弟之前入过7.2,但买来还没装,看朋友飞过几次,感觉不是自己想要的,心中还是对F700恋恋不忘!现在已经定了F700的套机(空机+SLS,SPG舵机),去年8月份才正式入魔,现在手上有一台X3,X5,和5.5,用来当练习机是够了,F700主要是放不下心中的执念。估计买来很少飞,心理压力大,即使飞也不会很暴力。。。。所以对许多东西还不是太懂,特来请教各位大师,像我这样的情况用什么用的配置合适,主要是电调和电机陀螺仪当然是VBAR了,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是说配动力系统是吧,电机4525  4530  然后电调K160-K200,要便宜一些用凤凰160A 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配动力系统是吧,电机4525  4530  然后电调K160-K200,要便宜一些用凤凰160A 也可以的。

好盈160可以不?

网友B:
你这玩法不建议用蝎子电机,太耗电,当然也很暴力
电机建议选用XNOVA XTS或PYRO,效率高,省电
电调太多,看你定速需求和功能需求,G牌定速和功能都不错,不过要配合他的遥控,YGE,CC,K,好盈,蝎子,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玩法不建议用蝎子电机,太耗电,当然也很暴力
电机建议选用XNOVA XTS或PYRO,效率高,省电
电调太多 ...

我就是用的G牌控,但G电调不带BEC,感觉有点麻烦,电机我决定还是用蝎子的,但纠结的是用4525还是45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玩法不建议用蝎子电机,太耗电,当然也很暴力
电机建议选用XNOVA XTS或PYRO,效率高,省电
电调太多 ...

还有就是之前咨询一个卖家,说是F700最好配K200,160的很容易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G牌控,但G电调不带BEC,感觉有点麻烦,电机我决定还是用蝎子的,但纠结的是用4525还是4530

我建议是2S直驱的,安全,也不麻烦
如果非要BEC那建议好盈新出的160
K电调有问题返厂要半年
160足够了,大不了加个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是2S直驱的,安全,也不麻烦
如果非要BEC那建议好盈新出的160
K电调有问题返厂要半年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