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我APM一切换定点或者定高就会左右晃两下然后冲天而起?

楼主(2015-06-17):
求解!~为什么我APM一切换定点或者定高就会左右晃两下然后冲天而起?在OSD看 高度显示正常  那气压计应该是工作正常的。为什么呢?  搜星有12颗

网友:
3.2.1 固件?

楼主:
这个固件也关事吗?

楼主:
这个固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有问题?!

刷回 3.1.5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回 3.1.5 试试吧

好的  谢谢了 等我过两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了 等我过两天试试

震动过大引起的;
可以观察MP的高度数值,会突然差减10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过大引起的;
可以观察MP的高度数值,会突然差减10几米。。

应该不是震动问题,因为我用自稳,在屏幕上显示的高度是正确的。现在找到问题了,是固件问题,刷回3.15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震动问题,因为我用自稳,在屏幕上显示的高度是正确的。现在找到问题了,是固件问题,刷回3.15就 ...

其实还是震动引起加速计问题,因为蹿高只发生在加速计参与的模式。

网友:
算法问题,APM的功能多,但是不够精细,这种细节方面做的不好,还是算法优化的不够好。

网友:
期待我的鸡鸡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