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怎么校正陀螺仪 及水平 大疆lite飞控

楼主(2015-06-17):
六轴怎么校正陀螺仪及水平  大疆飞控lite

网友A:
2、校准罗盘:直接拨动 gps、姿态、手动、三档开关来回7次左右, 等指示灯变蓝拿起飞行器水平往右转一圈,指示灯变绿,拿起飞行器垂直转一圈,等待30秒后绿灯闪烁记住起飞点再起飞

网友:
楼上说的对,6--10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校准罗盘:直接拨动 gps、姿态、手动、三档开关来回7次左右, 等指示灯变蓝拿起飞行器水平往右转一圈, ...

校正罗盘的这个动作实在是有够傻,我每次转场起飞前,都是躲起来校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