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2200电池,炸鸡稍微变形还能用吗

楼主(2015-06-17):
花牌2200
电池
,炸鸡稍微变形还能用吗

网友A:
最好不用,实在要用也行,不过要注意

网友B:
能用,不过我就没用,因为我电池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用,实在要用也行,不过要注意
要怎么注意?

网友A:
经常检查,放在安全的地方,充电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安全

网友C:
没有漏液,电压测量在正常范围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