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500飞不起来,求前辈指导

楼主(2015-06-17):
我的S500飞不起来了。我是新手,第一次组装S500,用的APM飞控,刚组装完成后还能飞,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管油门推多高,转速好像都提不起来,没有升力了,加速度,罗盘,遥控都校正了一遍,还是不行,百思不得其解,求前辈高手们帮我找下原因,指导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A:
你什么都不说 就说飞不起来  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都不说 就说飞不起来  怎么帮你。。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不管油门推多高,就是转速起不来,没有升力,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不管油门推多高,就是转速起不来,没有升力,求指导

你什么配置  飞起来过吗?

网友B:
哈哈  感觉最右可能    电池没电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感觉最右可能    电池没电了  -.-

虽然我是新手,但是还不至于犯这种错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配置  飞起来过吗?

飞起来过啊,后来重新刷了固件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我也出现类似问题,自稳模式一米多高,就这样子,油门到底也是。但换定点模式,正常。

网友:
油门校准

网友C:
连接APM地面站 在看看解锁之后四个电机的输出值  我估计是飞控傻逼了 导致四个电机的输出值很小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所以我现在换飞控了

网友D:
发一下你的电池,电机,电调,螺旋桨的型号,才能帮你分析问题呀,是不是桨太小了升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一下你的电池,电机,电调,螺旋桨的型号,才能帮你分析问题呀,是不是桨太小了升力不够。

之前有飞起来过的,过几天回去清楚一下之前的数据,应该可以飞了,谢谢魔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接APM地面站 在看看解锁之后四个电机的输出值  我估计是飞控傻逼了 导致四个电机的输出值很小 我以前也遇 ...

求教怎么在地面站看电机输出信号。我的也有点问题,想看看输出。

网友:
固件问题,重新刷吧,没事别随便刷固件

网友:
论坛有人也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怎么在地面站看电机输出信号。我的也有点问题,想看看输出。

我好久不用APM了  在地图往右一个的选项卡(从左数第三个选项卡)HARDWARE里有一个FailSafe就是查看油门输出的 记得先把桨卸了

网友(2015-07-19):
油门校准有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