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懂摄像头的大哥帮忙看下这个摄像头

楼主(2015-06-17):
有三个步进电机,不知道到哪里找驱动。其他的就不懂了,有知道的拜托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
这货好厉害的样子,不懂帮顶!

网友A:
这个不用驱动  就是普通的变焦一体机   控制 线对地 就可以控制 变焦 等等动作  接12V 和图传 就可以工作 控制可以用舵机开关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一般的变倍镜头,不过你要用带AF功能的板子才能驱动,不然出的图像肯定是模糊的

网友B:
楼上是高手,不过也是,自动对焦的了,不然模糊的图像,拿回来也不实用。但是还有一点要问楼主,你这样变焦到最大的时候,画面会抖的厉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驱动  就是普通的变焦一体机   控制 线对地 就可以控制 变焦 等等动作  接12V 和图传 就可以工 ...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高手,不过也是,自动对焦的了,不然模糊的图像,拿回来也不实用。但是还有一点要问楼主,你这样变焦 ...

估计得晃吐

网友:
32X?  48X?  还是12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