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叫果冻

楼主(2015-06-17):
      最近果冻问题特别困扰我,零度X4飞控,恒力4225,上的1355碳桨,飞越680PRO机架,云台是DYS的三轴云台,挂载的GOPRO,基本配置是这样的,首先(1)电机由于用的年数太长了已返厂该换的都换了,但是电机空转还是有一点点的震动,(2)桨的平衡本人虽然没有做,但是买桨的时候卖家说做过平衡的,而且本人也装桨加大油门试过,震动也有我觉得不可能一点震动也没有,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有以下几点迷惑不论坛里说什么的都有!(1)云台的减震球应该换软一点的好呢还是硬一点的好呢?
                                                                    (2)论坛里说和GOPRO的分辨率设定有关系?真的假的?
                                                                    (3)其次是不是我的680PRO管子软了些?感觉我把飞机按在地上时加大油门管子倒是变形的不是多厉害。
                                                                    (4)论坛里有人说换成折叠桨会好一些是这样吗?

网友:
换最软的减震球吧

楼主:
是最软的还是最硬的??

网友:
你这果冻弱爆了

网友A:
还行。。。。。有机会组一个高频振动。。。加晃动。。。。加果冻的机机,才叫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有机会组一个高频振动。。。加晃动。。。。加果冻的机机,才叫崩溃

哥们讲些有用的成么

网友B:
我用海棉做减振效果很好但很难看,就是在减振球那一层加一片海棉把减振球撑长一点,不过这样做有点危险,减振球容易脱。

网友:
【视频:自制舵机云台绑手机】?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看看吧,这是我的果冻

网友:
建议楼主更换最软的减震球,另外桨叶也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海棉做减振效果很好但很难看,就是在减振球那一层加一片海棉把减振球撑长一点,不过这样做有点危险,减 ...

有照片吗//

网友:
摔机了,还没组回,所以没有照片了。就是在电路板和上面板加一片厚度适合的海棉,把减振球撑长一点点,减振效果就上一个档次了,但缺点明显:减振球的力度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