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太不稳了求解

楼主(2015-06-17):
本人用X4用了小2年了,开始的时候X4装在飞越650的架子上,非常的稳定,不管是收到还是GPS打一杆有一杆的舵量反馈,大杆舵量也没有回弹,现在换在680PRO的架子上问题来了,小杆舵量不跟手,大杆舵量飞机晃3晃才恢复原来的水平太吓人了,如果连续大杆量3次直接下了就可以了,飞控就会亮白灯即使稳定水平状态也是白灯那就的下来。怎么回事怎么调呀?
飞机配置:飞越680PRO机架
              恒力4225电机
              1355碳桨
              4s5000电池
              飞机全载重量为2.98KG

网友A:
你电池放哪的?可是因为重心太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放哪的?可是因为重心太高了呢?

电池一直下挂的

网友:
晃动补偿!

网友:
肯定管用

网友B: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以前是xa650机架,现在是H4680机架,朗宇4108s kv600 4s5200,apc1238桨,负载150克左右回杆后飞机会摇晃,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以前是xa650机架,现在是H4680机架,朗宇4108s kv600 4s5200,apc1238桨,负载150克左 ...

可以提高感度试试

网友:
完全是感度问题

网友:
感觉就是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以前是xa650机架,现在是H4680机架,朗宇4108s kv600 4s5200,apc1238桨,负载150克左 ...

就是晃动补偿的事,已经解决了,调高的点感度,调到7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