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狗4云台的支持

楼主(2015-06-17):
明天想买精灵2,到底银狗4适合精灵2 什么云台呀,查了网上半天,众说纷纭,有人说不支持,有人又说支持。有没有过来人用过银狗4+精灵2的来说说,到底银狗4是配H3-3D 还是H4-3D,需要改装吗?问客服又是说都不支持。

网友:
h33d。h43d专门针对黑狗。

网友A:
银狗4,H3-3D云台支持。。但是减震球要换的适当。。我用大疆提供的三种减震球都不行,果冻纵向抖动非常厉害,后来网上买了大点的软度适中的减震球,效果稍微好点,后来我想到了网上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减震球里加海绵,效果果然不错,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里面加塞海绵的原理是抵消共振。

网友B:
学习了,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狗4,H3-3D云台支持。。但是减震球要换的适当。。我用大疆提供的三种减震球都不行,果冻纵向抖动非常厉害 ...

学习了,明天实践。

网友:
我的银狗4+H4-3D很好用啊,没有说不能用的,尺寸银狗黑狗4都是一样的,只重量相差那么一点点,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