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电池拆解。。。。。

楼主(2015-06-17):
电池掉水里报废了,拆开给大家欣赏一下里面的结构。。
全部是卡扣没有螺丝

温度传感器
主板
电池连接板
电芯

网友:
只有电池 掉水里了?

网友:
电芯可以做好多充电宝了

网友:
电芯没破还可以用哎

网友:
收报废的
50收了

网友:
强大的6S,电池,哈哈,价格不菲~

网友:
电芯会锁的吧

网友A:
电池应该没事的吧。电路板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应该没事的吧。电路板是挂了

一半的电芯鼓包了

楼主:
电芯好像是ATL的。。。。。。。。。。。。。。。。。。。。。。。。。。。。

网友:
交给某宝上的某德改装 说不定能做成改装可换电芯电池盖

网友B:
电芯是扩容电芯,还不太好充电器,只有用 406或者pl6 pl8 新建充电模式充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是扩容电芯,还不太好充电器,只有用 406或者pl6 pl8 新建充电模式充 才行

不太明白,能科普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