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小弟跪求Inspire 1的固件降级方法~

楼主(2015-06-17):
各位大神,小弟跪求Inspire 1的固件降级方法~

网友A:
说明书没有讲到。

网友B:
固件升级是,你在大疆官网悟的专区去下个固件升级包在电脑上,然后把悟摄像头上的卡取下来,插在读卡器上,然后连电脑,你在电脑上把下好的升级包解压,解压后有两个文件,然后你把它复志在刚才悟的卡上,不要另建文件夹,直接复制到卡上就行了。然后把卡从电脑上取下来,又直接插回悟的摄像头上,然后给悟通电,它会自动升级,升级时提时音不同,当听到……嘟、、嘟嘟、反复响时,断电,重启,升级完成一切正常,升级完成,降级不会

楼主:
升级我会,我需要降级啊~~

网友C(2018-05-19):
引用 楼主:
升级我会,我需要降级啊~~
现在还需要降级没,需要的话可以找我,我的QQ:73946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