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开启固定翼之旅,冲浪者装机求助。

楼主(2015-06-17):
之前买了一架小胖子空机。打算开始FPV之旅,不过听说小胖子速度较快,所以打算先用冲浪练练手。
本来打算用x8的,但是知道冲浪者V5后,感觉V5好像性价比更高?
列了个配置单,端午去装机。先来请教下各位。

配置如下
冲浪者V5 138元
电机座 8  元
桨     30 元 (80x60 合适吗?)
起落架 25 元
电机 郎宇 X2216 KV1400  100 元  (这个电机合适吗?如果装小胖子上可以吗?)
电调 好盈 50a 70元
舵机 银燕 12g 5个 90 元
电池 花牌 2200mah 95元
充电器 B6 140 元

接收还不知道怎么配
手上有一个以前玩小直机时用的D7E,短接过电阻,改过高频头,刷了G大的固件。如果目视飞行的话发射距离够吗?
是 RX601 70 元 或者  RX701 120 元   还是DSM2接收 20元的AR6100E 或者 60元的 S603

由于以后打算FPV,D7E的距离是跟不上了,这个月手头紧,打算下个月入个天地飞9加飞控。 这个月先目视飞行练习下再说。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为什么不升华坑D10,至少你的接收还都能用

网友B:
我的小胖第一次飞用2216  1250KV  9060桨,4400电池,电池放到最前面明显头轻,但勉强可以飞,起飞的时候很容易直接插地球,所以现在换2814的,还没去试飞,不知道结果如何。再说下冲浪者,X8用2200电池2212  2200KV  6040桨来飞,头轻,说明这个设计本来就是用来FPV的,在前面搭载设备后就不会头轻,以前我也用过2216  1250KV  8060桨,两块2200电池并联飞,感觉太重,不爽。至于V5,飞过朋友的,碳杆太细,亲眼看见拍翅膀,我的X8俯冲下来都没事。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升华坑D10,至少你的接收还都能用

想尝试一下天地飞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胖第一次飞用2216  1250KV  9060桨,4400电池,电池放到最前面明显头轻,但勉强可以飞,起飞 ...

是有给冲浪配2814的打算的,另外我看V5还是机翼双碳杆呢,没想到会比X8还不如?

网友C:
已经飞报废一架V5,第二架在路上的来说:
冲浪者V5 138元     -------------------12宫的不说了。
电机座 8  元  --------------其实可以送 的,但要和客服磨
桨     30 元 (80x60 合适吗?)----------------什么桨这么贵。。。。另外7寸就够了,8寸容易切机身不说,反扭还大
起落架 25 元--------------------冲浪最好玩的是手抛草降,新手练练起落也是不错,但我记得塞斯纳那种铝制起落架没这么贵
电机 郎宇 X2216 KV1400  100 元  (这个电机合适吗?如果装小胖子上可以吗?)-----------------这动力V5足够,我是2212Kv1400配7寸桨。胖子不了解
电调 好盈 50a 70元----------------------40A的貌似足矣
舵机 银燕 12g 5个 90 元-------------5个怎么算出来的,装齐了要6个(副翼2,襟翼2,升降1,方向1,其中一个襟翼得是反向舵机,怕麻烦就买个舵机反向器),另外此机舵面负荷不大,没必要全上金属舵机,银燕9克也不错
电池 花牌 2200mah 95元----------一个2200够V5飞15分钟以上,就是单电池太轻,机头要配重。我自己是俩3S1500电池正好
充电器 B6 140 元--------这个挺常见,不说了

另外你还缺bb响,V5发货的时候是没有胶水的,要自备。垂尾和平尾处是结构弱点,最好粘死+预先加强。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飞报废一架V5,第二架在路上的来说:
冲浪者V5 138元     -------------------12宫的不说了。
电机座 ...

感谢解答 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给冲浪配2814的打算的,另外我看V5还是机翼双碳杆呢,没想到会比X8还不如?

各有各的优点,看你取舍了,大不了两个都买自己对比,另外2814太大了,用2216就好 ,2814留给小胖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