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精灵2可不可以换装新款防静电指南针?

楼主(2015-06-18):
如题,老款精灵2可不可以换装新款防静电指南针?

网友A:
可以,但是可能需要将对应的脚架一起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可能需要将对应的脚架一起换掉

那用升级飞控吗?我现在是无锁的怕升级了限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升级飞控吗?我现在是无锁的怕升级了限飞

不用。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加了个塑料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