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自己DIY的小十二旋翼

楼主(2015-06-18):
    最近在家较闲,自己DIY了个小十二轴玩. 结构见图:

    装在架子上准备调试,暂时稳压电源供电,串口控制:

   实测最大总升力可达370克, 除去电池外总重150克. 自己做了个小飞控,硬件已完成,软件正进行中.....

网友:
界是什么鬼

网友:
我晕。。。这就是所谓的12轴。。。

网友:
不错啊,不知道电池多大,续航怎样,这么多电机

网友A:
12轴。。。。。。双飞控自稳系统的飞控吗????

网友:
很牛的样子啊。要是想偷懒也可以直接用四轴或者是六轴的成品飞控,稍加改造

网友:
lz有才~~ 可这飞机怎么看得冒鸡皮疙瘩... 密集恐惧症啊

网友:
自己做了个飞控

网友:
有刷电机么? 无刷的话不得12个电调??

网友:
LZ豪啊  万用表都用福禄克的

网友:
工具不错,环境太小

网友:
介绍一下动力和飞控吧

网友:
这货是怪物吧

网友:
故障率高了

楼主:
      动力系统: 用了4个某玩具小四轴的820空心杯电机,减速齿轮箱和架子(白菜价买的零件). 中间是另一款较大的玩具4轴的架子. 电池还没选好,先用稳压电源试验. 自己用GD32f103的CPU做了个飞控板,硬件和底层的程序基本作好了.视频等过些天试飞时再发吧. 一会拍几张飞控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轴。。。。。。双飞控自稳系统的飞控吗????

      这个....现在试验时还是用的传统飞控,而且很偷懒,把它按4轴算法控制了 但我正在做一种专门为超多旋翼控制用的 模块化分组控制的分布式飞控, 正准备写个专利申请,只能以后再说了.

网友:
人才啊,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B:
我想看他飞起来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他飞起来的视频

  现在正在架子上调试飞控软件,过些天试飞上视频

楼主:
  上几个自己DIY的飞控的图,但不知为什么上传不了大图片文件了,只能自己压缩到300k以内,凑合看吧.

飞控板32mm*32mm, 4层1.2厚的PCB, 12g重. 这是正面, 上边有带天线的GPS,
MS5611气压,MPU6050陀螺, 和一个小体积的开关电源,支持直接2S-6S供电,输
出5.2V 800mA.

这是反面,有CPU, GD32F103, 还有TF卡座, HMC5883磁罗盘, 5.2V变3.3V电源等
板上输出6路电机控制信号, 4路PCM遥控,或sbus, 或DSM接收机输入, 1路串口

这是飞控下面的板, 是四路空心杯电机的驱动. 使用了4个DC-DC电源芯片,所以要4个大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现在试验时还是用的传统飞控,而且很偷懒,把它按4轴算法控制了 但我正在做一种专门为超多旋 ...

支持你。。。。。。祝你成功~~~~~~~~

网友:
66666666厉害,人才啊!

网友:
也算是四轴了,只是每轴3个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