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M校正罗盘时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5-06-18):
悟空M校正罗盘时,模式开关按照说明书打完,LED灯不亮,不能进入校正状态,电机可以正常解锁,指示灯手动显示正常,姿态模式显示也正常,在室外GPS模式一直闪红灯。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是led灯里面的芯片坏了,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是led灯里面的芯片坏了,返厂吧!

是的,换了一个灯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