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关于电机的问题。麻烦各位前辈进来看看

楼主(2015-06-18):
     一直玩车和船,属于自我娱乐型,看到坛子里多轴版块异常火爆,于是没忍住收了一套仿f550六轴,apm飞控,电机是朗宇紫色的a2212.
东西到手后,觉得这个电机太小,于是直接买了6颗朗宇的3108,720kv用4s电池飞。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把组装好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放飞它,让它带我装B。
可是问题来了,4s5200mah的电池,居然只能堪堪坚持个3-5分钟就报警(设置的是3.7报警),是我费电的东西多了吗?6个灯带,脚架,挂了一个摄像头,发射,osd,总共重量约2595g(含电池)。
越飞越郁闷,跟着后面换电池,还没过瘾就要换电池,麻烦的要命。于是又换回了a2212,NND起飞有点儿困难了,(之前飞了两次,都是裸飞,只有电机电调飞控和gps,连脚架都没装)好不容易飞起来,炸鸡了。一个电机炸坏了,没办法测试飞行时间。后来想想,干脆再连一块电池,2块共4s10400mah,想着这下应该能够飞个10分钟了吧。装上去后,好家伙,接近3100g了。起飞瞬间感觉电机都要吐了,疯狂的转动着。时间依然不过7分钟就草草收场。
郁闷之下,特此来请教各位老魔,我该怎么样延长我飞行时间?继续换电机吗?还有个问题,用于多轴的电池最少需要多少C????拜谢!模样有点儿磕碜,到时候各位老魔别因为多看了几眼而被我的装B利器弄的呕吐不止。谢谢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的这个a6充电器,怎么没有地方插这个T插?这个扩展板是我后期买的,原配的也是没有这个T插?咋回事?咋搞?

网友A:
飞机太重了尽量减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太重了尽量减肥吧!

这些都是必备的了啊,没有什么多余的,就连云台我都使用木片带9g舵机

网友B:
桨太小  换1147
检查桨的吹风方向

网友A:
电机线,电调线不是很长吗?能减就减,尽量的减够用就好了

网友C:
所以多看,你买错配置了,这个当练习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太小  换1147
检查桨的吹风方向

这个机架最大只能装10寸了,11寸就互相打浆了。。。

网友:
看看就好了 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电调线不是很长吗?能减就减,尽量的减够用就好了

回家先把电机线剪了,这个也减轻不了多少重量,我之前没剪是想着以后也许这个长线用的上。嘿嘿,所以没舍得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多看,你买错配置了,这个当练习机玩玩

是电机不合适吗?用v2216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多看,你买错配置了,这个当练习机玩玩

或者用2814吗???

网友D:
楼主这个电机 搞四轴 用4s 5000mah带全部设备可以飞15分钟左右

网友E:
T插的问题很容易,做个转接头就成,至于飞行方面,你的机机太重了,减负吧!2500的重量,单臂至少要500多克的拉力。

网友:
F550的建议起飞重量是1200~2400,超重了以后,时间必然哗哗的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T插的问题很容易,做个转接头就成,至于飞行方面,你的机机太重了,减负吧!2500的重量,单臂至少要500多克 ...

谢谢。怎么转接头??我实在是不懂,一头T插,一头呢?转接接到a6的哪个孔呢??

网友F:
楼主能改电机电调吗?我建议改乐天20A电调,电机用银燕2216,80多的那个套装(含桨),4S时做功400g时电流不大于4A,那么可飞12分钟以上了。

网友:
黑壳郎宇2216、980KV,10寸桨,好赢天行者最大4S电调,NAZA飞控,云台,狗1,OSD,还有后加的乱七八糟,起飞2900克,4S、5200、25C。正常飞行10分钟以上。
建议重新更改配置,并重新布线,减肥。祝健康,玩模型伤身。
更正一下,是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电机 搞四轴 用4s 5000mah带全部设备可以飞15分钟左右

用4轴飞的更久啊??那4轴的总拉力不就下降了吗?毕竟只有4个电机啊。弱弱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黑壳郎宇2212、980KV,10寸桨,好赢天行者最大4S电调,NAZA飞控,云台,狗1,OSD,还有后加的乱七八糟,起飞 ...

我滴个神!!神人啊!居然还是带狗的,我只是个普通摄像头,我去找几个2216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改电机电调吗?我建议改乐天20A电调,电机用银燕2216,80多的那个套装(含桨),4S时做功400g时电流 ...

我也觉得是这个电机太费电了,我去收几个2216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机架比较轻吧 我朋友用郎宇3508 kv580电机 12寸桨 XA650机架  蜻蜓3轴云台 gopro3 TS832图传 巴毅4S5 ...

都是花牌和酷点啊,还有一个什么牌子,我不记得了,但是都还是不错的电池。我去买个电池电量计查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转接板不用能,要买一个充电保姆,或者把电池的排线直接插在A6的充电板上。

谢谢朋友,我回家拍几张照片,我现在有充电保姆,然后接a6,再从a6接扩展板,就是这个T插没地方插

网友H:
1先回答那个插头的问题     你那电池的接口是XT30 或是Xt60的口   而你并充板的口叫 T插口   简单的方式就是去买个    XT母头转T插公头   做一个转接  就可以充电了  注意一下 你的XT是30还是60的   大小不一样的    因为看不清图   你自己就能看见  是30还是60

第2个问题嘛   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550 尤其是6轴的    由于轴距的问题     是不可能上大浆的  最多到10寸浆  而且还不怎么稳   那同样轴距550的4轴   就能更大浆     动力是从6个换到4个了  但不代表4个力量没6个大      因为浆的原因    不要以为6个电机一定比4个强

巡航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尤其是550     4轴的话能换更好的电机更大浆  这样效力会更高     但是6轴就很尴尬   换了电机  但是浆有限制  不能换更大的  所以      这个问题 基本算是  放弃治疗    你也别纠结了   也更别想有很长的巡航时间     做不到      加大电池容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重量会变重   效力依旧上不去

网友H:
还有  你把灯带去掉  省电     把下面的高脚架拆掉  那个高脚架太重了   一点意义也没有    也能省电     这样能时间长点

网友:
白瞎那6颗朗宇3108啊   浪费     其实550   2212 或是2216   足够玩的了      换别的     真的只是浪费钱    这钱花到别的地方好        我也是550   所以前车之鉴啊      绝对的经验之谈

网友:
你要是不想折腾了   就这样吧       你把灯带去掉  省电     把下面的高脚架拆掉  那个高脚架太重了   一点意义也没有    也能省电     这样能时间长点

你要是想折腾    你就把f550的机架和那个高脚架都换掉      动力不变      f550机架本身就沉  死塑料的     换别的     整体上把重量降下来也能好点

不过   依旧不会长多久    撑死到10分钟    我的巡航时间在 7-8分钟   基本就这样了    动力就不会再折腾了   没意义了

网友:
看了你的配置后感觉你是在乱搭配的,首先550机架尺寸算是小机架 你却用了大电机低KV 然后又用了不匹配的10寸桨…………
  然后,A6充电器是不需要T插的 只需要接平衡插口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电机的配置不太协调,又太重了,本来这种小6轴也就1多分钟!!

网友F:
楼主我讲下自己的情况给你参考下,S500四轴,银燕2216 810KV套装(桨为1045),某4合一电调,自组3S5AH电池,QQ飞控,不要脚架等东西,帮一个M0T0手机盲拍,3.5V下来时飞23分钟,起飞全重1189g。后改乐某20A电调,APM2.8全套,二轴云台及808摄像头,2w图传,3.5V下来飞15分钟,飞行重量1578g。

网友:
我认为,对于多旋翼飞机来说追求两点,第一是飞控,第二是动力系统的搭配。   起飞重量、飞行时间、电池容量都要经过计算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你加我Q564960433,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I:
我的f550 配置
朗宇A2212  KV980
乐天20A
APM飞控  APC1047
达普3S  5200  20C
加上云台  SJ4000 OSD 图传 电池  等
重 2.4KG
飞行时间8分钟

去掉脚架 云台山狗 (fpv)飞行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先回答那个插头的问题     你那电池的接口是XT30 或是Xt60的口   而你并充板的口叫 T插口   简单的方式就 ...

现在也是越来越觉得有点儿尴尬,牛B点儿的电机时间太短,退而求其次的话,载重量又不行,桨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
灯带去了的话,晚上我就没办法飞了啊,还有白天的时候也是没办法看到前面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  你把灯带去掉  省电     把下面的高脚架拆掉  那个高脚架太重了   一点意义也没有    也能省电      ...

我把脚架拆了,连电池只有2000g左右,只有就没办法拍了啊,嘿嘿。。除非自己用全碳制作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f550 配置
朗宇A2212  KV980
乐天20A

看样子,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换回22系列。。不想着大拉力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讲下自己的情况给你参考下,S500四轴,银燕2216 810KV套装(桨为1045),某4合一电调,自组3S5AH电池 ...

多谢仁兄了。我决定换个2216电机试试。这个3108留着以后搞6轴,
弱弱的问下3108适合多大重量的六轴?

网友J:
是你搭配的不合适,这么好的电机用这样的架子,限制了上10寸的浆你换个飞跃的6轴试试,上11寸或者12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你搭配的不合适,这么好的电机用这样的架子,限制了上10寸的浆你换个飞跃的6轴试试,上11寸或者12寸,

这个电机带动飞跃650可以吗?kv值720。我看朗宇网站上这个值的电机最佳就是10寸桨或者1147桨。最大拉力1200左右,电流16.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玩过6轴,你应该算得出来吧。

哥们儿啊,我真不知道怎么算啊?这个玩意儿还有公式吗???麻烦告诉我怎么算。谢谢谢谢了

网友:
1、找出你的3108在全油门、4S、1045(1055?)桨时的最大拉力,你在谁家买的你问谁或在他的网页上找,浪宇的电机都有拉力表,你仔细查一下。
2、单个电机、桨的最大拉力X6再X0.4就可得出最大重量的六轴了。
3、至于为什么要X0.4,你就不要问我了,我也说不清楚。好像是这样的,负载越轻电机的桨效越高,但桨效不可能取13G/W或15G/W,只能取8-11G/ W。很多时候只能取9以下,0.4就是这样估算出来的吧,当然你也可以是0.3或0.45,但最大不能是高于0.5。
4、我现在是单打独斗,也没有身边人教,全是在5imx上学的东西,自己搞得也很辛苦。现在玩一个S550(S500?不记得了)和飞X650四轴,飞X650四轴由于不小心从150米自由落地,架子散了,其他好像没问题,不想再买那个650的架子了,准备用木头做个H架子来玩。之前的650也用自组电池6S10AH15C,3.5V下来(回压至3.65V)能有30-32分钟。
5、多轴的水好深呀,老婆都有意见了。
6、你那6个3108,要是我会再买两个回来做个X8来玩,架子自己做,X8除了稳定还有扩风能力很强,负载能力强,体积又比6轴或8轴小。

网友:
说说我的经验吧,其实多轴讲究的是『平衡』平衡指的是桨,电机,重量,电池之间的配合,大了小了都不行。首先F550本身机架太重加上轴距小,决定了只能用10寸桨,这个基础下呢就能应该选用合适KV值的电机。应该选用2216 kv880的电机。这样从起飞重量到拉力都有保证,电机不是越大越好的。
我的配置是
S550
2216 KV 880
1055 apc桨
4S 8000电池
起飞重量 2.3KG
悬停油门:48%
续航1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