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位置不正的问题!

楼主(2015-06-18):
入门的上单翼飞机,通电后,舵机乱动,造成副翼、升降舵初始位置不正。之前我用天7的控,没这个问题。现在天7坏了,换天9,一通电就有这个问题,且左手打方向和升降(日本手)的时候,本该右手手控制的副翼竟然也有动作。百度了一下,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求本坛老鸟解答,谢谢

网友A:
换控要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要重新设置

多谢,我回去再继续琢磨琢磨

网友B:
是电动的吗,电不足舵机也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动的吗,电不足舵机也乱动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遥控器没设置好,把飞机类型由直升机改为固定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