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推荐小6通,本人具体情况贴中详解

楼主(2015-06-18):
        一直在飞v911已经可以熟练的在屋里乱转,定点降落,钻圈也没问题。只是最近觉得玩腻了,每天飞4  5个电就感觉没意思了,所以想晋级一下6通机。
        首先我想入一个平时拿外面微风能飞3D,在家里能悬停或飞航线的。炸机成本不是太大的,毕竟新手炸机是必须的。不过大家都说6通的很贼,不适合在室内飞行,我想知道的是不适合在室内3D还是连航线悬停都飞不了?
        还有本来关注的v977超耐炸适合新手,但是老婆好不容易支持一下,不如就来个一步到位,而且也在论坛里看到买时多投入,后期投入少的说法,自己又很喜欢尾传的飞机(感觉更像真飞机),所以又关注了下180cfx。只是不知道这个飞机的炸机成本怎样,能不能在室内飞飞航线。还有没有跟它一个级别的飞机。如果不能飞室内的话,是直接玩450好还是从小飞机玩起好?
        折腾的话我到是不怕,v911买来就是坏的二手机,自己买件修好的,烙铁也有,焊工也凑合。耐心也有,先飞模拟器是肯定的,而且我也不是壕,舍不得拿1000多的东西冒险,所以大家尽量放心维修和耐心,我只是关心维修成本。
        因为身边没有玩航模的,甚至我在的城市连个正经的航模店都没有,全是卖三通玩具飞机的。没有老鸟带飞,没人帮调机,也没人交流。所以希望各位大神帮我推荐一下,谢谢!
        对了,推荐的话最好是套机,因为我没有控。

网友A:
正经东西价格都不低的,180配件相比也贵些。1K+含控基本上算初级了,建议还是977吧,室外微风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经东西价格都不低的,180配件相比也贵些。1K+含控基本上算初级了,建议还是977吧,室外微风还行。

预算2K以下可接受,主要是想玩的东西专业点,过这村没这店的意思。是不是6通的因为转速高所以都比4通杀伤力大?还有就是这两款机器可以在室内飞航线吗?180的抗风是不是比977好?还有没有别的同等级的飞机。

网友A:
技术好的也有450在家翻的(强烈不建议)180记得台湾有个玩家在家翻。飞机大威力也大,符合你要求的就华科尔,九鹰,地平线,基本都是单一线,要不你看看200-250级的还有些选择。既然要正经飞带后驱的,那就上稍好一点的,控、充电器、接收机往后都能继续用,还可以飞固定翼、玩车和船。控就选国产性价比高的,接收机稳定便宜的。

楼主:
华科尔的据说不耐炸啊,当然我自己也没玩过,只是听说。200-250有什么好机吗?准备近期趁着老婆大人支持想入呢。是不是接收器和遥控器以后可以在别的飞机上用?比如450的。还有180的控是不是可以调好多参数?比如油门大小线性,舵机的大小?如果想在室内飞航线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调遥控器参数让飞机变得不那么贼,相对温顺一点?
不好意思,24K纯新手,问题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好的也有450在家翻的(强烈不建议)180记得台湾有个玩家在家翻。飞机大威力也大,符合你要求的就华科尔 ...

华科尔的据说不耐炸啊,当然我自己也没玩过,只是听说。200-250有什么好机吗?准备近期趁着老婆大人支持想入呢。是不是接收器和遥控器以后可以在别的飞机上用?比如450的。还有180的控是不是可以调好多参数?比如油门大小线性,舵机的大小?如果想在室内飞航线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调遥控器参数让飞机变得不那么贼,相对温顺一点?
不好意思,24K纯新手,问题有点多。

网友A:
控支持就可以设定油门螺距速度参数,买的时候问清楚就行,富斯的新6通性价比还行,一套200+含一个6通接收,飞500以下都没问题。200-250级亚托和泰世较正,国产飞越、天龙也有,一些部件是通用的,选的时候问清就行。飞机越大越好飞,当然消耗也大,500往上电池就是一大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支持就可以设定油门螺距速度参数,买的时候问清楚就行,富斯的新6通性价比还行,一套200+含一个6通接收, ...

刚在网上找到了个250机  配置如下,这些配置以后升级还能用吗?如果以后想飞450了,可以把这些东西拆下来按在空机上吗?这个控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支持就可以设定油门螺距速度参数,买的时候问清楚就行,富斯的新6通性价比还行,一套200+含一个6通接收, ...

这是配置

网友A:
马达电调电池只适合这个级别,舵机450勉强用。控和接收可以用但这款不知是哪家代工质量如何,看显示屏估计不咋地。3轴就买K8可以还便宜,他这个看起来调试复杂点,用的人少口碑不知。铝箱非必须充电器基本不入流。真想玩建议在直机论坛多看看各种装机调试贴,然后再下手。关于天龙250是有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电调电池只适合这个级别,舵机450勉强用。控和接收可以用但这款不知是哪家代工质量如何,看显示屏估计 ...

收到,谢谢,我还是多逛逛论坛吧,现在已经动摇开始考虑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电调电池只适合这个级别,舵机450勉强用。控和接收可以用但这款不知是哪家代工质量如何,看显示屏估计 ...

您能给推荐个250或450的配置吗?刚才转了转X宝转得我头都大了,帖子也没翻着能看懂的。还需要您帮忙啊。

网友B:
180cfx新手别想了,炸鸡巨贵,而且比较难调,尾巴pid跟斜盘pid估计能把新手搞死,这机子室内飞也是非常危险,我也就只敢在卧室内悬停,声音很恐怖,用mcpx我可以再室内航线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cfx新手别想了,炸鸡巨贵,而且比较难调,尾巴pid跟斜盘pid估计能把新手搞死,这机子室内飞也是非常危险 ...

您好,我也考虑180我是不是能飞,如果入450的话能入什么机型?是在网上买套机好还是买个空机再自己配件比较好?能不能顺便再给提供个靠谱的网店?如果我买个二手机要注意哪些细节?谢谢。

网友C:
推荐HCP100或者977 看楼主的感觉是成本很重要 那就这两个配件便宜 炸的起!而且HCP100的后期可玩性很强 弄个MCPX的主板 屌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HCP100或者977 看楼主的感觉是成本很重要 那就这两个配件便宜 炸的起!而且HCP100的后期可玩性很强 弄 ...

是买HCP100还是HCP100S?换主板后有什么提升吗?

网友:
控的话推荐地平线的!一步到位吧

网友:
充电器可以考虑bc168

网友:
看LZ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现在我的机是无刷小六通V977,一年多还算很好,技术当然远比不上厂手呀

网友:
180在小机中目前还没有超越的对手出现,虽然它的缺陷也很多,这台机mini的大机结构很吸引我。在家里飞这台机压力太大了,我都不敢练习慢速自旋。但是玩这台机成本太贵了,炸鸡配件,金属升级件都比450贵,话说玩450是很便宜的,因为副厂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