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没经验所致?用不用同步轴让支努干改装陷入纠结!

楼主(2015-06-18):
是没经验所致?用不用同步轴让支努干改装陷入纠结!
打算改装一架支努干直机玩玩,原来打算采用纯情电动,既前后两个旋翼没有机械上的联接,这样比较简单,但考虑到前后电机没有同步轴联系,会不会因前后旋翼的转速不同形成升力不平衡后,又感觉这样做不太保险,在看到新到的轴传动直升机结构后,又仔细分析450尾桨轴传动,感觉可以利用现成的结构经过小小的改动就实现纵列双旋翼的同步设计,只是又看到不少朋友对轴传的评价,又感觉这么多大小齿轮联在一起,打齿故障会成倍增加,还有朋友建议直接纯情电动,不搞同步轴!因此现在陷入纠结之中,是采用纯情电动?还是结合现有结构采用同步轴?有这种纠结其实也是经验不足所致!如果有经验,则感觉就能指导工作,没有则只能是瞎折腾,轴传动有优点也有缺点,两套装置组合在一起,这个缺点可能就会成倍增加,相信飞行时数多的朋友一定对轴传动有亲身体会,也有的会对双发动力有丰富经验,两者结合实际就能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来!纯情电动的动力不平衡在经验面前很可能就是个屁,无妨大局面,前后旋翼的前倾或后倾就能抵消这个不平衡?

网友A:
已经有两个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两个成功的

是纯情电动还是有同步轴?这个才是本贴包括大伙感兴趣的重点!模拟器中的双旋翼支努干玩起来就是带劲!

网友:
纯情电动是个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纯情电动还是有同步轴?这个才是本贴包括大伙感兴趣的重点!模拟器中的双旋翼支努干玩起来就是带劲!
...

那个是皮传,稳定可靠,用普通飞控。纯情电动个人觉得同步控制较难。你是要攻关呢还是想爽玩?

网友:
实际上是做一个双轴飞行器,没有飞控不好搞

网友B:
显然“纯情电动”更可靠。

话说,如今电调定速易如反掌,而且升力平衡靠螺距自动调整,严格的机械同步还有那么重要吗?

网友:
就算机械同步了,两边的升力还是会不一样的,升力是靠螺距确定的

网友:
纯情电动???

网友C:
之前看过群里的一个作品,采用的是一个电机驱动,这样两个旋翼能够同平面布置而不干涩!
群里有他的视频,感觉在室内飞起来挺稳的!

网友:
有时候自己装一台多轴,再装一台常规直机,飞个把月,就知道自己适合哪种结构了

网友D:
楼主解释下纯情电动,顺便解释下如何一个轴带动两个转动轴实现螺旋桨正反转~~~

网友:
飞控很重要

网友E:
横有创意等着看结果吗,其实可以轴转动  真机就是传动过去的 而不是双动力

楼主:
现在电动的不是很吃香?于是就冒出来个纯情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皮传,稳定可靠,用普通飞控。纯情电动个人觉得同步控制较难。你是要攻关呢还是想爽玩?

皮传稳定可靠,轴传也行,如果是只用一台电机。目前是两台电机,用齿轮起到同步作用,因此带来不少的可靠性问题。纯情电动的可能可靠性好?攻关也不会攻这关,这对个人而言还犯不上用这个“攻关”大字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过群里的一个作品,采用的是一个电机驱动,这样两个旋翼能够同平面布置而不干涩!
群里有他的视频, ...

看过这个视频,感觉纵向很稳定,纵向稳定后横向也就跟着稳定了。好象制作者还说没用飞控,原因可能是双旋翼实际上是大型机了,两头八百千克的质量,让其拥有很大的转动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纯情电动”更可靠。

话说,如今电调定速易如反掌,而且升力平衡靠螺距自动调整,严格的机械同步还 ...

双发电机线路中两个电机的转速共用一个电调是不是就能做到转速一样,或者并联电调能做到步调一致?没玩过双电机的固定翼,没经验,总感觉搞不好一边功率大影响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释下纯情电动,顺便解释下如何一个轴带动两个转动轴实现螺旋桨正反转~~~

这图上不明白无误码地告诉你如何带动?是各带各的,大家通过一根轴来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横有创意等着看结果吗,其实可以轴转动  真机就是传动过去的 而不是双动力

仔细打量的话,用一个电机也是可以的,只是感觉齿轮承受太大的负荷,可能转速达不到起飞的要求,不过打齿的可能低,两个电机就害怕一个转得快速,而另一个来不及起动会阻碍齿轮转动,结果就是打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