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280穿越求助

楼主(2015-06-18):
新手感觉动力不足3s/2200/6030桨/1806电机/2280kv/12a电调.油门感觉太柔和.猛加油门机机不是猛飞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換个1500电試一下

网友A:
1806电机用5030桨加1500电

网友:
要不就换2204电机,包你爽。

网友:
有点乱的组合,很不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6电机用5030桨加1500电

我什么都没有装就飞控电机电调2200电池机身不重.等5040桨回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什么都没有装就飞控电机电调2200电池机身不重.等5040桨回来试试

2200电就很重了,关键是1806用6030桨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电就很重了,关键是1806用6030桨不太好

之前装了一台f330用qq飞控2208/1100kv电机/20a电调/8045桨/3s-2200电池/一加油门象箭一猛飞就是qq飞控太温柔

网友:
桨大了,.电池大了

网友:
5030桨换15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装了一台f330用qq飞控2208/1100kv电机/20a电调/8045桨/3s-2200电池/一加油门象箭一猛飞就是qq飞控太 ...

lz很有想法,个人觉得在请教人之前要先把自己的想法先掏空才能容纳下别人的意见

网友:
大头显然是2200的电池,换1500稳定,1000-1300保证上蹿下跳,穿越机不要太在意续航,时间长头晕。
另外1806在2S下带6寸桨合适,换5045或者5030。我自己的1806是用5030的,三叶5030也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没有装穿越设备的,只是玩航线娱乐自我

网友:
1806上280的架子再配2200的电池有点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B:
上六寸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