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铜丝断了一根影响飞行么

楼主(2015-06-18):
请问,电机铜丝断了一根,影响正常飞行么,把桨卸了开机能正常转,我的是V+

网友A:
看什么电机。通常电机都是多股线并绕,断一根影响不大。但也有单股绕线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电机。通常电机都是多股线并绕,断一根影响不大。但也有单股绕线的电机。。。。

精灵2  V+,空转了一下,正常,还没带桨飞

网友:
最好换,可能天上发生意外

网友:
换 必须换 不然电机烫死你

网友:
有问题就要解决,不然的话......................................................................................................................I  SEE

网友:
果断换呀,炸鸡损失大了,V+的电机好像是单股线

网友:
不要省小钱 到时候炸鸡了  就该哭了

网友:
同类楼上

网友:
必须换才有安全的保障!开不得玩笑哦!

网友:
换一套才100多,必须换,何况你只需要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