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精灵3实际的续航是多久时间呢

楼主(2015-06-18):
请问下精灵3实际的续航是多久时间呢

网友A:
剩余百分之10落地,19分钟,全程随意飞,时快时慢

网友:
我睡到还剩5%的电量。一直飞航线。高度在150米左右。

网友:
18min到百分之10电

网友:
18分钟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长时间吧,个人感觉最多也就20分钟

没记⌚️么,靠感觉。?

网友:
看你用什么模式了吧。用手动或姿态续航时间能长点

网友:
28分钟~  我也是笑了....................  怎么不说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余百分之10落地,19分钟,全程随意飞,时快时慢

10%电量,实际电压是多少单片3.6V 吗? 对了,一般正常情况百分之多少电量比较好。 说明书说的又是多少电量下来好。

楼主:
精灵3一般百分之多少降落时正常的。说明书是怎么说的,我想了解下,谢了

网友C:
10%是过放电的危险值了,30%开始降落,我的大概在15~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是过放电的危险值了,30%开始降落,我的大概在15~20分钟

怎么误差会这么大15到20分钟  30%就是单片电压3.6V了吗?

网友:
飞到10%的电,呵呵呵,dji给你套个电路板,你就忘了 你是锂电池了.不炸真是对不起自己呀.no zuo no die

网友:
引用 楼主:
10%电量,实际电压是多少单片3.6V 吗? 对了,一般正常情况百分之多少电量比较好。 说明书说的又是多少电 ...

如果降落位置空旷,比较容易降落,电量低点下来倒也没事,飞的比较远,降落位置狭窄,那还是留点富余电量吧,不用管实际单片电压多少,看现实剩余摆放之几就行,新手飞还是多留点富余电量,以免没电自动降落。。

网友:
安全飞行应该不超过12-14分钟。

网友:
我现在共有4块电池,也就15-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误差会这么大15到20分钟  30%就是单片电压3.6V了吗?

15-20分钟是要根据现场情况而定的,比如风大的情况、高速爬高、高速飞行等情况,基本就是15分钟多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