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畅想

楼主(2015-06-18):
看到德国的一款四轴飞行1个小时,采用的是四台甲醇机的油电混合动力。参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9920

既然有人开了先例,说明这种思路是可行的,并且在一些特殊场合可能比纯电动的更有优势(飞行时间长,不用换电池,加油就能飞);比油动直升机在某些方面也有优势(结构相对简单,传动机构少,移植性强,旋翼直径小,砍人不致命,)。缺点也不少,暂时没有成熟的方案,寿命和效率有待考证,费效比可能比较高。

另外说一下自己的改进意见,与大家讨论一下,看看在现有技术和产品上能否杂交出来一套这样的油电混合动力。
发动机链接 dle60cc 双杠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3025603852.13.V5eu9o&id=16158555898

电机选用    基爱斯 GS CA80-80 无刷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YiRHGV&id=18330017449&ns=1&abbucket=12#detail

网友A:
有点担心油机响应速度不够快

网友B:
没看懂,是打算用单机替换掉四套动力?

楼主:
等一下,我还没说完。。

发动机为5kw,发电机为6kw,我们假如给发动机留点余量,取3.5kw,那么这套发电机额定发电量为3.5kw。发动机1.7kg,发电机1.4kg,再加上固定装置和整流装置,油箱,发动机电启动,一共约5kg。
举例说一个方案吧。
目前采用恒力源q9xl的四轴植保机,一般载重10kg,总重22kg左右(我自己做的这么重,可能大家也差不多),飞行10-15分钟。电池为12000mah6s*2,约为3.2kg。
若采用油电混合动力的话,电池可以用5000mah6s*2,约为1.5kg,油电混动动力5kg,共计6.5kg,这样在其他配置不变的情况下,比纯电动重了3.5kg。为了保持原来的飞行性能,我们减少载重量,降为7kg。那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台依然采用q9xl的四轴植保机,载重7kg,但是不用换电池,只要加油就可以一直飞行。自我感觉还是蛮有有货力的。有人会说发电机发的电够吗?22kg的飞机,单电机5.5kg,功率约为768w,见下图

四轴的话就是3072w。发电机为3.5kw,略有富余,飞机悬停时,发电机给q9xl供电,多余电量可以给5000mah*2的电池充电;剧烈飞行时(时间一般不会太长,一分钟以内吧),发电机全部给q9xl供电,5000mah*2的电池也给q9xl供电,按10c放电,50v*50a=2500w。共有6000w给飞机供电。基本能够自圆其说。。。。

小弟不才,发言完毕,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跟帖讨论。。最好能讨论一下这套杂交的发电系统是否可行,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才是本帖的立意所在。
若是有懂发动机,懂发电机,和懂逆变整流电路的朋友,可以一起捣鼓一套样机试试倒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担心油机响应速度不够快

是这样,我好想没说清楚,发电机一直额定工作在6000转,只是发电,飞机还是由电机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是打算用单机替换掉四套动力?

不是的,是用这套发电系统给四个电机供电

网友:
感觉重量会太高,发动机的重量加上油箱,还要电池,再加上机架以及其他马达等设备,就算能飞应该也很勉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用这套发电系统给四个电机供电

油机到底是一个还是四个? 四个的话,跟你引用的机器一样了。1个的话,航模油机的可靠性堪忧,一旦停机就是坠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我好想没说清楚,发电机一直额定工作在6000转,只是发电,飞机还是由电机驱动的

额   那没必要像德国那样 装四个油机吧   中间一个汽油机发电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到底是一个还是四个? 四个的话,跟你引用的机器一样了。1个的话,航模油机的可靠性堪忧,一旦停机就 ...

用一个油机,当然也要有电池的,只不过电池小多了,只能维持2到3分钟的飞行

哎呀,我回了一个很长的分析的回帖,结果什么提交了要审核,现在还没通过,详细的说了这个东西的适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那没必要像德国那样 装四个油机吧   中间一个汽油机发电好了

是的是的,就是装一台,发动机最大5kw,起码能稳定发电3.5kw吧。。一台就够了,另外还要装小电池,1,辅助启动发电机,2,防止发电机熄火,可以有2分钟时间降落,3,剧烈飞行时,为飞机提供额外的电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就是装一台,发动机最大5kw,起码能稳定发电3.5kw吧。。一台就够了,另外还要装小电池,1,辅 ...

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贴了。我觉得可行,就是把一部分载重量牺牲掉,换成动力装置呗。支持你把它变成现实。

回到一 ...

您说的有道理,类似于德国的方案也是可行的,采用四台小排量的汽油发动机装在q9xl下面也是可以的。。。
但是貌似有个bug   飞行的过程中,到底是电机驱动螺旋桨还是发动机驱动呢??
1. 电机驱动的话,那么电机当电机用,不是发电机,那么发动机不去动电机,该怎么发电呢?
2. 是用发动机驱动的,那么发动机既要带动螺旋桨又要带动电机,除了提供动力还要发电,而且发的电给谁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类似于德国的方案也是可行的,采用四台小排量的汽油发动机装在q9xl下面也是可以的。。。
但是貌似有个bug   飞行的过程中,到底是电机驱动螺旋桨还是发动机驱动呢??
1. 电机驱动的话,那么电机当电机用,不是发电机,那么发动机不去动电机,该怎么发电呢?
2. 是用发动机驱动的,那么发动机既要带动螺旋桨又要带动电机,除了提供动力还要发电,而且发的电给谁用呢?

赞!很好玩的悖论,我也在琢磨这个细节,没琢磨透。
大胆一点,或许透过某种控制电路和算法,在发电机/电动机之间动态切换?若如此,这才是那台机器的核心技术,而非简单的油+电。

网友:
支持。很不错的想法。

网友:
有想法也是成功前提!顶!!

网友C:
无刷电机可以当发电机使用吗   是不是要改线圈   如果可以他的发电量我觉得是不能按它的输入电功率算的   要发出3.5KW的电的发电机应该比这个无刷电机要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可以当发电机使用吗   是不是要改线圈   如果可以他的发电量我觉得是不能按它的输入电功率算的    ...

1. 可以直接当发电机使用,不过发的是三相电,需要整流,可以用下图原件

2.发电量的确不能按此电机当电动机时的电功率计算,会有折损。我们这样算,发动机的轴功率保守输出4kw,发电机的转化效率85%,那么发电量为4kv*85%=3.4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