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5-06-18):
新手求救我用的是APM2.8飞控。。。四轴,现在呢解锁之后电机怠速,然后油门慢慢推一点电机开始加速,但是接下来油门还往上推,电机的转速就没反应了,一直保持不变。。。之后重新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刚设定完,电机的转速正常,根据油门的大小的变化,但是此时方向摇杆却不好使,,,,,我该怎么办。。。大神求指教。。。蝗虫F450机架,银燕2212kv820,好盈天行者30A电调,APM2.8飞控蝎子3S电池。。。跪求大神。。。。

楼主:
大神在哪里。。。。

楼主:
有人木有

网友A:
电调 没有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没有校准吧

校准了啊。。但还是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啊。。但还是不好使。。。

看过遥控校准了吧,要不清除一下,重新刷一下。主要是通过RC 看遥控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