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D921 怎样连接Pixhawk飞控上的SPKT/DSM接口

楼主(2015-06-18):
jr RD921 怎样连接 Pixhawk飞控上的 SPKT/DSM接口  主要是JR接收机端的 接口  拜托各位大侠啊 !!!!

网友:
把卫星插上去就OK了

网友A:
只接那个卫星接收机就行

网友B:
对号码之后,直接卫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号码之后,直接卫星就可以了

谢谢楼上的2位大侠  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接那个卫星接收机就行

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
亲测,直接插卫星即可, 但是好像兼容不好,十分不稳定

楼主:
谢谢 那我那个DX9 控不是浪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