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怎么调整?起飞推倒50%以上,正常吗?

楼主(2015-06-18):
纯菜鸟组的250,加电池一共568克,刚试飞了两下看看起飞为什么油门要推到过50%以上,鸡鸡才能起来?
这个怎么调啊?不会是鸡鸡太重吧

配置如下:
电调:好盈乐天10a
电机致盈 RCINPOWER QAV 2204 KV2300
桨:5045
飞控:cc3d
控:D10
其他随大流

网友A:
校准油门了没?

网友B:
桨换成6040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架子关系,上不了6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换成6040应该会好一些

架子关系,6寸的上不了,只能5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了没?

校了

网友C:
不应该啊,我的250就可以上六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啊,我的250就可以上六寸啊

这个架子上6寸会碰到立柱的

网友B:
加电机座,必须60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机座,必须6040

那不是更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了

每个电调单独校准一次,然后cc3d里面再校准一次,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我同樣情況上6040升力多很多了,操控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