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黄赛前起落架也太垃圾了!!!!!高手说说怎么办

楼主(2015-06-18):
  HSD黄赛前起落架也太垃圾了!!!!!  前几天在淘宝一商家那买到 黄赛75MM毒蛇一架   今天下午兴冲冲的装好调好 准备飞  结果地面滑跑就出问题  前起落架 左右虚伪足有3-5厘米转向虚位  等于舵机根本无法控制飞机方向!~  浪费我一下午时间。。。。。。  这种起落架拆又拆不下来。。。。。我把上下几个顶丝都拆了  敲都撬不下来  。。。。高手说说怎么办

网友:
实在搞不定 就粘死别要转向了。。。。

网友:
虚位确实不小,但是拆开把螺丝都拧紧一遍。再看看哪晃,加固下,挺好飞,飞了N次了,

网友A:
我飞这机器有300-400个起落了。起落架虚伪是有,但是谈不上跑不直,起飞的时候速度大了就直了。其次手上带杆要有感觉。能修正。
本身这飞机起飞距离就短,随便有点速度一啦就起来了。所以飞不起来这绝对是技术问题。(其次不要说飞机不一样你过来看就知道了,这飞机我买过两架半。别人还送了半架,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至于炸鸡。一次没电掉水里,一次低空挂草,一次是空中撞机。这飞机好飞的很。速度也有。gps测速我飞过180的时速,总体来说还是一架好飞机。就是降落的时候这个飞机比较容易跳,多练练就好了)
到后期起落架虚伪更大的时候是需要动手的,起落架摇臂是双顶丝的。你拆了一遍当然拿不下来。想弄的严丝合缝,要把鸡头切下来(最好用个新刀片)。两边都拆下来。然后把上连杆和中间的金属块用502粘死,然后再上面的摇臂。两边都有顶丝,同时木头上最好上个垫片。这样受力面积大,不容易有虚伪,这样就可以做到一点虚伪都没有。如果是金属连接块与塑料件之间有虚伪的话。用热熔胶打里面点。然后金属块放进去。等快干的时候拿出金属块(金属块塞进去之前涂点油就不会粘了。弄好之后还能起到润滑的作用)。之后前起就可以真正的做到一丁点的虚伪都没有。但是其实有了虚伪也不至于起飞跑不直。关键是要手动去修正。任何飞机都不会完全笔直,手上功夫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这机器有300-400个起落了。起落架虚伪是有,但是谈不上跑不直,起飞的时候速度大了就直了。其次手上带 ...

很细心,有能力的模友,这叫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飞这机器有300-400个起落了。起落架虚伪是有,但是谈不上跑不直,起飞的时候速度大了就直了。其次手上带 ...

對的,沒錯,你真是用心,想必您就是傳說中的高手中的高手,也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的,沒錯,你真是用心,想必您就是傳說中的高手中的高手,也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adams兄这个大神也被钓出来了。。。。。

这机是本地一模友的,据说最后把前起落架带着底座整个挖出来处理了,是摇臂几米滑丝了。重新处理后搞定了。据说还挺好飞。明后天聚会来蹭一下。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飞这机器有300-400个起落了。起落架虚伪是有,但是谈不上跑不直,起飞的时候速度大了就直了。其次手上带 ...

整个机头切下来。。。。。。。这个。。。。。。。太吓人了吧。。。。。。。。。把起落架挖出来不久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整个机头切下来。。。。。。。这个。。。。。。。太吓人了吧。。。。。。。。。把起落架挖出来不久好了。 ...

说实话,他这个前起确实设计的不太好相信很多模友都知道,但飞机还是很好飞,那家设计都好飞,因为这飞机的机型就是好飞的机型从赛巴特那里延伸过来的机型不会难飞的。

网友:
还好,硬降落以后有虚位,

网友:
飞了250+起落 在草地凹凸不平都能走直起飞。左右是有3到5厘米虚位,方向舵控制走直就行了。连方向都控制不了。就别飞涵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整个机头切下来。。。。。。。这个。。。。。。。太吓人了吧。。。。。。。。。把起落架挖出来不久好了。 ...

这个机头切下来,其实就是尖尖的那点切下来,为了拆反面的顶丝,还有就是方便手指放进去操作。不用很大的。其次用好刀片之后切开。保证切口平滑,用透明的泡沫胶粘回去。基本上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他这个前起确实设计的不太好相信很多模友都知道,但飞机还是很好飞,那家设计都好飞,因为这飞机 ...

没错,飞机很好飞。飘的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头切下来,其实就是尖尖的那点切下来,为了拆反面的顶丝,还有就是方便手指放进去操作。不用很大的 ...

原来是这个意思。呵呵,那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