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HL潘兴锌合金履带- -#

楼主(2015-06-18):
吐槽:HL原厂的锌合金履带质量是有多脆弱啊

户外奔跑的潘兴很爽,之后小改,拆履带清洗的时候才发现中间的齿儿竟然断掉了N个,弯了N个,锌合金的材质简直了,还不如用尼龙履带跑路呢。

网友:
我还一套金属的没用呢。

网友:
运气不好而已

网友:
本来锌合金就是粉脆的。

网友:
中看不中用

网友:
我豹2也是锌合金的,不过中间的齿比你这要粗壮些,我都是塑料和金属履带换着用,

网友A:
不以为是金属的就很结实!温柔点啊

网友B:
LZ在那买的,什么样的,上个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在那买的,什么样的,上个图看下

这就是HL原厂的 淘宝满店铺都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以为是金属的就很结实!温柔点啊

这还只是履带有损,我还没说潘兴驱动轮不圆呢,挂轴上空转是椭圆的,轮子孔径不直,还是塑料的更靠谱。

网友C:
我的潘兴履带也是金属双销,齿也断过,但没你这么多。金属履带玩玩会被拉长,我去掉一节,玩玩又拉长了,毕竟钢销太细了。灿烂的金属豹2履带的钢销很粗,跑到现在也没拉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潘兴履带也是金属双销,齿也断过,但没你这么多。金属履带玩玩会被拉长,我去掉一节,玩玩又拉长了,毕 ...

履带加点油耐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履带加点油耐磨些

户外上油磨损会更严重的,履带是外露的,不像波箱或者遥控的前后桥属于内置,外露的上油,上路跑的时候会黏上更多沙土和更细小的颗粒,那样只能增加履带磨损。

网友:
那野外还是塑料的或者钢的好

网友(2015-09-17):
个人感觉野起来还是塑料抗造

网友:
锌合金的强度本身就很弱,硬度很不好,属于比较软的材料,说起来主要优点是铸造性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