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螺距自动变化

楼主(2015-06-18):
用k8调试450 电脑上调试完毕 在控上调螺距曲线时发现
舵机
一边吱吱叫舵机臂一边在缓慢移动 这个情况以前没有啊 这还怎么愉快地调试螺距

网友A:
断电重新上电,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还要清除数据,全从新设一遍!!

网友B:
是设置完了在控上设,和k8没关系!你啥控?是不是控中心信号漂移?要是直机位移振动引起的舵机动作不必在意!飞起来就没事了!!

网友C:
检查一下K8接收机那一项,如果里面的通道是对的,就如楼上所说冷启并重置。如果不是,可能是你通道设置错了。

网友D:
还有可能性 舵机电位器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能性 舵机电位器挂了
新买的银燕es09md 怎么会坏呢

楼主:
打舵动作停止时,3个舵机还在一起缓慢移动 ,不注意都发现不了。动作方向与打舵方向相反,好像是陀螺仪在自动修正,不过,飞机固定在桌面好像不需要修正吧。调整螺距曲线时螺距也一直在自动缓慢变化,变化方向与调整方向相反,给调整带来困难。最后不得已以最终静止时的角度为准,下午试飞尽然正常。以前飞机固定时打舵动作结束,摇杆回中后舵机好像马上回中,难道是我以前没有仔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