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4轴试机遇鬼记

楼主(2015-06-18):
下午, 大4轴试机,轴距:1200MM,桨叶3060,飞行高度10米,(飞控是悟空M,遥控器是:FrSky Taranis X9D plus,电机是:恒力源 Q系列多轴无刷电机 Q9XL 100KV,电调是:好盈多旋翼无刷电调 乐天 XRotor HV 80A 高压版),起飞一切正常,飞了3分钟,突然,4轴机摇晃,高度快速下降,赶快加大油门无反应,直接摔机,起飞架摔坏,现场整理后,拆掉桨叶,通电再试,可以解锁,电机启动,但油门无效,在遥控器屏幕上看,加油时遥控器指示正常,电机依然不能加大转速,回家后用数据线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油门还是没有反应,但其它正常,后点击翻页,油门恢复正常,在没有装桨叶的情况下,多次试油门均正常,气死我了!!!

楼主:
请大疆客服及各位朋友帮忙分析此类故障原因,以及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电机和电调驱动相位适配问题,一旦遇到。。。死得妥妥的。

网友:
盘式电机配大桨可不是随便乱玩的,翻机炸机比比皆是

网友B:
这个配置,不翻没天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电调驱动相位适配问题,一旦遇到。。。死得妥妥的。

有何解决良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电调驱动相位适配问题,一旦遇到。。。死得妥妥的。

楼主这个 貌似 dji飞控 油门异常失效,也跟电极电调匹配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不翻没天理

你好,请指教,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
这么大的飞机炸鸡了找大疆也没用

网友C:
螺旋桨的叶片正反装错了,查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的叶片正反装错了,查资料看看

装错了能上天?早都直接侧翻了,根据我经验,肯定动力方面的问题,到底是虚焊,相位,电机,就难说了,最好在找个摔不坏的地方,飞5米高定点定高测试

网友:
建议一定要用好的牌子电动机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指教,应该怎么配置。

你用那垃圾电动机,不出问题才怪呢。推荐借鉴一下

网友:
我的S800都几年了,前天也是无故突然落下,高度不足2米,感觉就像突然失去动力……

网友:
用大疆的飞控 其他设备是自己配的 飞机    不要一出问题就怀疑是飞控的问题   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其他设备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参与,最终查悉导致此次摔机的原因,竟是我朋友在遥控器设置时,设置错误,将一个开关设置成:拨下时一切正常,拨上时油门为0,检查又不到位,匆忙试机,飞行3分钟后,无意碰了该开关,油门为0,电机停转,酿成事故。重新设置改正错误,多次试飞,一切正常,哦,本人飞控用的是悟空M。

楼主:
正确设置后的试机飞行

网友D:
机机不错,这是值保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