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穿越坑为了少走弯路求各位大人指教一二!!

楼主(2015-06-19):
以前玩直升机的遥控和电都有 !现在想入手280的机架看上了wasp280的架子觉得好看。电机当然还是银燕的2204飞控当然cc3d !那问题来了  现在还缺电调和图传!求大家给配置谢谢各位了!其实我一直想入手了风雷盒子接飞行摇杆玩不知道哪位大神是这么玩的,感觉如何求赐教!

网友:
大手一抖一分到手 沙发没了

网友:
机架还是qav280吧,结实,穿越图传的话创新科200mw就够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玩穿越的话..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屏幕上对高度的感知...

可以玩玩模拟器习惯一下..玩直技术都很牛逼..估计稍微习惯一下就可以飞的很牛逼...

至于配置基本都是乐天电调配合1806或者2204之类的吧

网友:
银燕12A电调就行,图传配90元左右的200mw的图传就足够了,摄像头也别迷信神马700线,47元的600线摄像头就非常好了!

网友:
dys 的 b程序 20a电调 致盈的2204 图传200mw足够 如果要用dvr地面录制 那还是上600mw迷你 比较好

网友A:
玩穿越,老实买无虚标的600MW,玩航拍,200MW足以,不然穿越几十米就雪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穿越,老实买无虚标的600MW,玩航拍,200MW足以,不然穿越几十米就雪花了

PZPZ 好熟悉的名字?兄弟是北 京的吗?

网友:
围观飞行摇杆飞穿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ZPZ 好熟悉的名字?兄弟是北 京的吗?

额。。不是,江西的,,手电论坛也是PZP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是,江西的,,手电论坛也是PZPZ

很久以前有个一起玩模拟飞行的网友名字也叫pzpz 我们简称骗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有个一起玩模拟飞行的网友名字也叫pzpz 我们简称骗子

额。。是的,,我盗用他的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PZPZ 好熟悉的名字?兄弟是北 京的吗?

你北 京的?

楼主:
不是我是浙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