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技术员关于飞控的事情,详情内进,谢谢!

楼主(2015-06-19):
这两天装好了大黄蜂680四轴,飞控全套买大疆NAZA-M V2 加上H3-3D云台,新机已经飞了三个起落,非常稳定,感度都是默认值,感觉非常不错!赞一个!
想请教一下,在飞机下降的过程中,如果油门放到最小位置(零位)会不会导致空中停机?
这个问题自己不敢试验,呵呵!所以想请教大疆技术员,因为有时候想最快速度下降,怕油门不小心打到零位就停机坠落。
感谢!

端午节傍晚刚刚拍的视频,可惜1080P的视频传到优酷变成标清,不忍目睹了!

网友A:
这个架子,我喜欢,多少钱啊?

楼主:
13.在立即停止电机模式下,无论在何种控制模式中,只要电机启动后,一旦油门杆超过10%后,当油门杆再次低于10%,电机将立即停转。在该情况下电机停转后,如果您在5秒钟内紧接着推油至10%以上,电机会重启,而无需执行掰杆动作重启电机。如果电机启动后3秒内您没有推油至10%以上,电机将自动停转。
14. 在智能停止电机模式下,执行掰杆动作会导致电机的启动或停止。任何控制模式下正常飞行的过程中,将油门拉至10%以下不会导致电机停转。如果在飞行过程中您的飞行器电机停转后要重新启动电机,须执行四种掰杆动作中的任何一种。

这是飞控说明书里的文字。这样就是说,如果在智能停止电机模式下,快速下降时即使油门放在零位也不会停机。

下次自己试试看!

网友:
等等再评价

网友:
我喜欢这架子

网友:
单独的v2不清楚。反正精灵不会。直接拉最低等降落

网友:
说明书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多看说明书。

网友:
坐等结果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山狗能用大疆云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架子,我喜欢,多少钱啊?

这个架子真心不错,强烈推荐!自己不舍得买,朋友送的。好像是ATG 680 大黄蜂机架,7百多。折叠后体积小,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能用大疆云台吗?

用过山狗,最终还是放弃改用GOPRO HERO 3+了,一分钱一分货。
画质不是好一点点。大疆云台这么贵,搭载山狗有点不值得。个人建议。

楼主:
谢谢!今天拉到底,有点晃动,不敢拉到底了。

网友:
精灵系列是油门杆拉到底电机也不停转,因为固件不一样,普通V2应该是油门杆拉到底3秒内无动作电机停转,然后锁定。我的V1反正是这样的,

网友:
劝楼主不要油门杆到底,也别下降那么快,容易时速,好多炸鸡都是因为下降太快导致失速,油门杆推倒顶也拉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