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电调错误

楼主(2015-06-19):
初次玩精灵 昨晚打算飞 解不了锁 显示电调有问题 请重新启动…各位前辈 这是几个情况 升级之后还是这样

楼主:
重启n次无果 固件最新

网友A:
重新升级一次

网友B:
重新升级固件不行的话,就只能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升级固件不行的话,就只能返厂了。。。

返场不让换新 只管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升级一次

试过了 不行

楼主:
飞机坏掉 股票跌停 这个世界怎么了…

网友C:
传说中 的中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 的中标····

中标啥意思

网友(2019-03-15):
最后怎么解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