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油门50以上不锁尾,打尾舵没反应,求指导

楼主(2015-06-19):
500L,标配电装,JR XG14控,拆除大奖,拿在手里,低油门锁尾有响应,打尾舵也正常。提高油门后,转速提高,却不锁尾了,移动尾巴没响应,打舵也不动,求指导。

网友A:
1、尾巴顺滑不?
2、感度设置是否正确?
3、电调没有重新设置行程(新电调都要设置)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1顺滑2设置,低油门尾巴能锁尾反应。3有设置,这个和锁尾没关系吧?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尾舵机没力了。

网友D:
也许是你装配尾部问题,高速时尾浆夹与横轴之间阻力很大的,我就碰到这问题过。后来换了个尾横轴就好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的确是因为不顺滑导致。原因是我加了一个垫片尾桨夹里,想解决虚伪,没想到转速上去后很紧,导致舵机推不动,拿掉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