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y3模式的舵机怎么通电解锁没反应??

楼主(2015-06-19):
如题,求助怎么cc3d在y3模式下第四通道的舵机没有反应~~~已经确定舵机有电工作正常,而且遥控打方向也没反应~~

楼主:
求救,求教,

网友A:
,额,你在调参软件上,打遥控器舵,有反应没,》?,我用KK2.15飞的,愁死了,现在也没起来,,买的CC3D下午才能到,我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在调参软件上,打遥控器舵,有反应没,》?,我用KK2.15飞的,愁死了,现在也没起来,,买的CC3D下 ...

今天就折腾着,现在还没反映,正在换个调参软件试试,测试四轴模式一点问题都没有,就y3的舵机搞不懂

楼主:
问题解决了,很奇怪,在软件先刷成x4模式,之后设定里面改回y3就能用了,刚刚飞了一下,真没想到尾巴锁的真好,比以前服役的兔子飞控稳定太多了,在研究玩特技~~

网友(2016-06-0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很奇怪,在软件先刷成x4模式,之后设定里面改回y3就能用了,刚刚飞了一下,真没想到尾巴锁的 ...

所谓刷成x4模式是航模导向先刷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