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标准电路?支努干双旋翼电路图之一!

楼主(2015-06-19):
(无正文)

网友A:
ccpm斜盘只用一颗舵机以图改变循环螺距,势必会影响集体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m斜盘只用一颗舵机以图改变循环螺距,势必会影响集体螺距

高手出马,一下子就点到要害了,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机体下坠现象!也许是上升跳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出马,一下子就点到要害了,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机体下坠现象!也许是上升跳跃一下?

再加两个混控,一共4个是否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两个混控,一共4个是否可解决?

呵呵,也只有这样做!不过必要性不是很大了吧?这样一来整个机体就成了电线团了!也可以两个混控全放在一个旋翼上,照样完成任务,这位朋友不知道玩过双发固定翼没有?两台电机 分别用两个电池**供电行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也只有这样做!不过必要性不是很大了吧?这样一来整个机体就成了电线团了!也可以两个混控全放在一 ...

没试过,还没看到过相关的帖子!  我就关注你的了。
不过我猜可以,
两电池并一起也行,分开也行。

网友C:
最好是用2个ccpm混控来控制支奴干,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就是用2个MB来飞支奴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还没看到过相关的帖子!  我就关注你的了。
不过我猜可以,
两电池并一起也行,分开也行。

如果采用同步轴方案,则在改道装上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动,只需要在尾管一头再开一个侧向插口就行,只是这样打齿的可能性就太大了,用手转动传动轴,感觉非常困难,这意味着两台电机中有一台稍起动的慢点,就有可能打齿!在这样的情况下电池分开就更会增加打齿的概率。如果动力分开,则电池的电压不同,影响也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用2个ccpm混控来控制支奴干,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就是用2个MB来飞支奴干的。

用两个对行家理手来说没有问题,只是这样的好处好象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