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的RUNNER,想换飞控,请教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5-06-19):
刚刚出的华科尔穿越机 RUNNER,因为是刚刚出的,估计还没有什么人当白鼠。这款机子的好处是即使带上3S 2200电池图传和摄像头总重也就530克,很适合改造。想入手一台改成naza LITE飞控给刚刚入魔的孩子玩,免得一飞就给飞丢了。请教各位,像这种四轴,换上naza会兼容吗?我问了淘宝上的几个商家,模棱两可众说纷纭。没有个确定的答复。

楼主:
这个是配件参数,请问如果存在某些商家说的兼容问题,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飞控跟710接收机应该是兼容的,飞控跟电调吗?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各个部分都是**的,唯一可能的就是尺寸上可能需要改一下

网友A:
完全兼容, 没问题的.
不过这么小的飞机,带上GPS什么的就太重了,飞起来有点超负荷. 不带GPS的话, 飞远了很难看清头尾方向, 容易飞丢. 这种飞机最适合还是FPV, 不推荐给小孩飞着玩. 小孩子玩的话不如考虑精灵2或者Explorer.

另外,这个价钱不如买个地平线的QX200, 飞控性能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兼容, 没问题的.
不过这么小的飞机,带上GPS什么的就太重了,飞起来有点超负荷. 不带GPS的话, 飞远了很 ...

说的对

网友B:
小孩就应该买玩具,带防护罩的,还比较耐炸,没必要上手就DIY

网友:
多大的孩子呢,有动手能力的话选择就多了。

网友:
我装的naza

网友C:
Naza lite  jf2204  6045

网友:
对孩子有信心的话就无所谓啦,有的小孩比大人玩的还N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 lite  jf2204  6045

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就应该买玩具,带防护罩的,还比较耐炸,没必要上手就DIY

快上初中了,不想给他玩玩具了,入魔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 lite  jf2204  6045

兄弟的是什么机架?加了电池图传naza还这么轻?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 lite  jf2204  6045

NAZA飞起感觉和CC3D比怎么样,会不会很稳,高度稳定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
那咋定高很好,CC3D不带定高。434克是不带电池的重量,机架是“全球鹰X3",我用全球鹰自身的分电板给NAZA供电,节约了电源模块的重量。机架内部整合了电调和LED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