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识别不了了求助

楼主(2015-06-19):
天九一代控,已经调成ppm,拔掉高频头,可是控制台还是识别不了,求解。谢谢

网友A:
加密狗驱动没装好吧。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B:
换个口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口子看看

换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驱动没装好吧。重装驱动试试。

驱动是在哪里呀?没看到哪里装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是在哪里呀?没看到哪里装驱动。

模拟器买的时候,跟加密狗附带的,光盘里,应该有驱动程序的安装包,你根据你系统的情况,32位还是64位,装对应的驱动,然后重启电脑,连接加密狗,应该就可以认出来了吧。

网友(2015-09-03):
没装好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