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收怎么接天线座

楼主(2015-06-19):
请问这样的天地飞接收机怎么接穿越机的天线座?

网友:
要看接收机里面有没有安装空间,

网友A:
看图应该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明白吧?

有细节图吗? 接收机天线上有个铜管 ,装不进这个天线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细节图吗? 接收机天线上有个铜管 ,装不进这个天线座啊。

铜管和天线座配的黑色塑料管一起塞进热缩管,加热收缩。塑料管插进天线座,接收机天线在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和天线座配的黑色塑料管一起塞进热缩管,加热收缩。塑料管插进天线座,接收机天线在旁边。

我买的天线座黑色塑料管有2根 ,但是好细接收机上的铜管穿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和天线座配的黑色塑料管一起塞进热缩管,加热收缩。塑料管插进天线座,接收机天线在旁边。

我买的天线座黑色塑料管有2根 ,但是好细,接收机上的铜管穿不过去。

网友B:
诶,听课不认真,人家不是都说了嘛,用热缩管把天线固定到这两根细管子边上。没让你把天线插进这个细细的管子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诶,听课不认真,人家不是都说了嘛,用热缩管把天线固定到这两根细管子边上。没让你把天线插进这个细细的管 ...

老师教训的很对,这下听懂了

网友:
哈哈,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我只找到这个图了,我的方法不太牢固,就是看着还行。给细管子侧面划开,把线埋进去,粗的那段留外头。后果是,炸鸡细管直接就坏!换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