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opro或者小蚁如何上天过后控制拍照?

楼主(2015-06-19):
大家都是拍视频吧,可我想拍照片。视频截图又不够清晰。wifi控制应该不行和
遥控器
干扰。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目前使用GOPRO 4上天后的拍照,使用的是机器的自动拍功能,每5秒一张。如果你真需要遥控拍照,目前可使用的办法是手机安装APP,打开相机的WIFE 功能,但手机的延时很厉害的。

网友B:
设间隔几秒自动拍照,下来再选.
Gopro和小米不能遥控拍照快门. 华科尔有款iLook+可以遥控快门,但拍摄质量一般

网友C:
看看可以用遥控器遥控快门(电路)吗?不行装个舵机。

网友D:
4K=3840*2160=829W像素...够了吧

网友E:
gopro有间隔拍照功能,可以设定0.5s,1s,2s,5s……一张,建议使用大于2s一张的速度,太快的话显示会黑屏。因为每拍一张会短时黑屏,连拍速度太快,屏还没来得及显示,就接着下一张的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