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有 naza v2的固件呀 我想升级一下lite 先谢谢了

楼主(2015-06-19):
那位朋友有 naza v2的固件呀 我想升级一下lite 先谢谢了 564556627@qq.com

网友A:
刷了,玩了几天很稳定,今天莫名其妙的自己朝一边飞,打杆无反应,油门杆有反应。。。。最后,最后,,哈哈还好,在我极力控制油门情况下,闯电线炸了,虽然飞机炸了,我还很幸运的嘛,没有砸在人身上,没有砸在车是,,,,,,,,想想后怕啊,飞机抽风的时候,飞过下面有人有车的上空,在我推满油门情况下,没有掉下去,最后闯电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玩了几天很稳定,今天莫名其妙的自己朝一边飞,打杆无反应,油门杆有反应。。。。最后,最后,,哈哈 ...

莫名其妙的自己朝一边飞”

我也遇到过,前辈们说,这是因为gps信号受干扰,正确做法是:

立刻切姿态,还控制不回来的话,再切手动。

网友B:
刷V2是必須的, 已有兩個Lite刷了V2, 飛了大半年, 仍相當穩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名其妙的自己朝一边飞”

就是在姿态模式下乱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V2是必須的, 已有兩個Lite刷了V2, 飛了大半年, 仍相當穩定...

半年前就可以刷了?

网友:
應該超過半年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