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无法解锁

楼主(2015-06-19):
求解决办法

网友:
可以改成always armed

网友:
解锁方法是需要设置的,设置检查了吗?

网友:
最好不要用“always armed”,曾经我也是这么搞的,但很危险。解锁设置,在你根据CC3D的向导完成飞控设置之后,保存后先不要拔掉USB线,也不要断电,在解锁设置里去设置成你想要的解锁方式,点保存后再拔USB线,完美解决解锁问题。如果你已经设置成了“always armed”,你连接CC3D之后,就先进解锁设置界面去改成其他方式解锁,然后再重新根据向导,设置一次CC3D即可。

网友:
显示屏放控上觉的头重不?

网友A:
我就试过本来是设定方向最左解锁的。飞了几个起来后发现解不了锁。上电脑一看居然解锁方式自己变了。奇怪的问题。

网友B:
这三叶桨稳不稳? 我用过6045 和 7038 的3叶桨, 机身抖的历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叶桨稳不稳? 我用过6045 和 7038 的3叶桨, 机身抖的历害啊

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试过本来是设定方向最左解锁的。飞了几个起来后发现解不了锁。上电脑一看居然解锁方式自己变了。奇怪的 ...

其实没变,是你连电脑的瞬间变了,默认的

网友:
如果设置的是副翼向左解锁,那解锁的时候副翼摇杆拉到左边停1秒以上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我是重头做次 向导 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