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第一架f3p epp

楼主(2015-06-19):
第一架f3pepp,翼展50cm,空机50克,设备xxd2204,1400kv。10a好赢电调,2s400mah双天电池,飞控nx3,卖家说的是该机给8060的桨,也没了一堆,使用后发现,不仅无力,而且电池滚烫,漆包线已经颜色变深,有烧糊的风险。现在用手头的9050桨,动力很足,但是1分钟下来电机也是滚烫,请教老手怎么办?起飞重量170g。

网友:
XXD不靠谱,换。

网友:
好办 换电机呗 朗宇2204  2206不二选择

网友:
电机顺滑不   是不是你电机座涂胶的时候粘到轴了

网友A:
空机50克,飞重怎么也超100克,2204马达1400KV挂8吋9吋桨,谁出的主意,不靠谱,不烧已经烧高香了。建议用朗宇2206马达,1500KV值的,挂8吋桨。看见了楼主说的,起飞重量170克,翼展50的小鸡鸡这么重,老天,别玩了,扔了吧

网友:
电机朗宇2204  2206 KV1500或者1900的  我的翼展80 感觉kv1500的要好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50克,飞重怎么也超100克,2204马达1400KV挂8吋9吋桨,谁出的主意,不靠谱,不烧已经烧高香了。建议用 ...

100epp空机就要有50克。

网友B:
正品XXD就是这样子的。都用上双天电池了怎么也得上个朗宇或双天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XXD就是这样子的。都用上双天电池了怎么也得上个朗宇或双天电机啊

虽然电调正常发热,但是线圈的颜色都变深了,这也属于正常吗?现在改用9050桨,螺距小了点,电机就不那么热了。现在这个xxd的电机还能不能用啊?

网友:
你这做工太差,我9mm80翼展也才170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机50克,飞重怎么也超100克,2204马达1400KV挂8吋9吋桨,谁出的主意,不靠谱,不烧已经烧高香了。建议用 ...

我用朗宇2206 kv1500  桨是9047,一直这样用相安无事。你建议2206 kv980用8寸桨?靠谱吗?

楼主:
几天爽飞两次,9050桨没有问题,电机电调正常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朗宇2206 kv1500  桨是9047,一直这样用相安无事。你建议2206 kv980用8寸桨?靠谱吗?

你说的对,我的也是1500KV值,是我记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