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Y3。模友看看行不行

楼主(2015-06-19):
所有东西。。木制的机架。2212   980  1047桨。新燕9克

楼主:
延长电调线。装机机。还有尾部转向。

楼主:
固定电机。还有脚架

楼主:
还有这个反人类的电池挂坐

楼主:
废了我好半天。。还好那个大神发明了扎带。稀里糊涂的弄上去了。还有好多502

楼主:
还有我当时装机的心情

楼主:
kk2.15装机

楼主:
无奈kk一直弄不好。换了cc3d。。

楼主:
加了小蚂蚁。。还可以吧

楼主:
吐槽一下这个鸡架,木制的强度还行。就是轴距不能大了。我的就大了。中心板子是层板。螺丝不敢拧使劲。老外的玻纤板子好点。用的cc3d,还得慢慢调。很不稳。架子大了。振动大了好多。。。我没金属舵机啊。只能有9克的塑料舵机了

网友A:
换稍细一点的铝合金方管或圆管会不会好一些?虽然重量会上去一些,木片用易拉罐皮子贴面加强,中间的架子应该加立柱,用圆珠笔外壳做一个,或废旧的直机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稍细一点的铝合金方管或圆管会不会好一些?虽然重量会上去一些,木片用易拉罐皮子贴面加强,中间的架子应 ...

装的时候,没注意,以后慢慢改改,

网友:
能用这样的材料DIY的不错!

网友B:
居然没人注意到楼主奇葩的电机安装方式?楼主太强了,希望不会飞着飞着电机自己离家出走

网友C:
你的电机不上螺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不上螺丝吗

两根扎带强度完全可以,不行在扎两根,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人注意到楼主奇葩的电机安装方式?楼主太强了,希望不会飞着飞着电机自己离家出走

已经爽飞,翻滚几十次了,担心的话。再加两根,强度没问题的。。。

楼主:
图穿已经加装完毕。。。